请教张力控制系统供调速电机用变频器的速度是从那里给定的

楼主(2005-04-21):
请问上图的张力控制系统供调速电机用变频器的速度是从那里给定的?
做过类似系统的大哥大姐们能否指教一下小弟呀?

网友A:
是调速电机用变频器自己设定的转速给定。起码图上是这样子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一个速度链吧,给定一个主速,后面的跟随它,然后速度张力双环控制??!!!

网友C:
有两种方法给定,一种是速度由前面的变频器给定,张力作为一个微调的PID整定调节,使张力保持恒定。
另一种是张力控制的变频器根据张力反馈作独立PID调节,只要张力设定值设好,调节好PID参数就行。
第二种方法较难调点,从图上看你的方法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D:
针对放卷部:
右侧的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应该是由控制计算机给定(可能是张力控制器),应该是一个固定值,构成一个速度闭环控制。
左侧的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是由张力控制器给的,张力越大速度给定值越大。

网友E:
4楼说得对,他应该是个基速加微调的系统,从动变频器的速度来源与主动变频器+张力控制器微调信号,如果需要卷取速度基本保持到某一速度的话,还须考虑卷取料桶的厚度,因为随着放料的进行,料筒的厚度会减少,速度相对应该提高,以保持送料的均速,这样的实现办法可以通过经验卷送时间或直接测量厚度的方法,用PLC或其他专用智能控制器实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需要这样的.

网友D:
"如果需要卷取速度基本保持到某一速度的话,还须考虑卷取料桶的厚度,因为随着放料的进行,料筒的厚度会减少,速度相对应该提高,以保持送料的均速"
针对放卷部:
如果要保证送料速度是否只要保证右侧电机转速恒定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准备进行实验。

网友F(2005-06-04):
问:上图的张力控制系统供调速电机用变频器的速度是从那里给定的?
答:调速电机用变频器的速度是靠外部电位器或它的上位机或外部数字量给定的.

网友G(2007-03-01):
re 1
可以参考 ABB ACS600 有专用的开卷、卷取软件   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