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在用pceldemo制图时,由于制表框好像只有A3,A4的,虽然图纸大小可以选到A0的,但是没有制表框,怎么办?而且在制图时元件的大小是否不能调整的?所以元件很大,图纸很小,很不相称,怎么办呀?

楼主:
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图纸模板有A0到A4的。电气符号的大小也可以调整,选择它的比例大小即可。

网友B:
先要调整比例才画图,不然画了后就不能够调整大小,我的是5。0,不知道其他的是否这样。

网友A:
画完后,也可以调整任何符号,或者任何部分的大小。先选定它(符号或区域部分),再选择比例(或者输入比例大小)。

楼主:
楼上说:画完后,也可以调整任何符号,或者任何部分的大小。先选定它(符号或区域部分),再选择比例(或者输入比例大小)。

我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过了,但是不能成功,我用的是demo6.0版本的,是否这个版本不能按照以上的方法缩小的?

网友C(2005-06-15):
楼上说的对,我的5。0版也不能改

网友A:
如果要缩放整个区域,可以先激活“区域”按钮——快捷键A,再用鼠标拖出一个窗口,把需要缩放的内容选中,点击“编辑>缩放”,输入相应的比例就行了。

网友D:
谢谢。可以用。又学到一招。

网友E:
5楼和8楼的做法都可以,我用的是5.00版本。

网友F(2005-11-05):
谢谢了。初次接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