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想用PLC 作程控开关,采用继电器方式,但不知道,PLC 的继电器方式是采用的机械触点继电器,还是采用固态继电器,其吸合触点能否满足高准确度信号的切换?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plc输出有继电器型的也有晶体管型的,晶体管型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晶体管对于信号的影响远远大于继电器,所以不可能采用晶体管.我还想了解一下控制16路切换的PLC价格大约是多少,这个电路其实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但有高手告诉我,PLC抗干扰能力极强,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对于一般的继电器由于采用触点连接信号,和导线连接基本相同,所以对于信号频率准确度几乎没有影响,但PLC采用的如果是固态继电器,那么影响较大.特请各位用过继电器型PLC 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机械触点

网友C:
如果动作频率过高的话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加部继电器;

网友D:
你想要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E:
继电器输出是可以达到的。购买时要问清楚。

网友F:
你想控制什么呢?

网友G:
用继电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