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在做一个题目需要识别一个不大的铁桶上面的缝隙,缝隙大约有0.5mm,
金属圆桶直径大约10mm
希望圆筒旋转过程中检测到这个缝隙时,能够给个信号,电路开或关都行的
传感器与圆筒距离100mm不到。
我对光电传感器还不是很了解,不知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查了一些资料不知道用光电开关照射其侧面,对于0.5mm的缝隙是否会有感应
或用对射光电传感器是否可以。
见网上有测试速度的光电传感器,感觉也应该可行吧
各位给个意见吧

网友A:
缝是不是从顶部到底部贯穿,有多深,光电如果是垂直检测,困难较大,缝是贯穿的话,对射的还可以考虑。
还有预算多少,如果允许,可以用激光的。

楼主:
条件要求只能垂直检测,缝是贯穿的,但还不是很直
预算在五百元左右,激光的一般多少钱

楼主:
再问一下对射的话光点有多大
缝大概0.5mm左右
曾考虑从侧下方设置光源照到内壁,接受端设在外侧
不知可行否
我对光电传感器不是很了解,问题比较业余
不过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2005-06-12):
你这种工况, 要用光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