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乎变化

楼主(2005-04-21):
在恒水位控制中(我选用4到20mA的压力传感器)如何能使0-2米的变化引起压力传感器从4到20mA相对反馈信号的变化?或者是在变频器上调?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一般要加信号变送器)的零点和增益都是可整定的

在水位变化为零,调零点使输出信号为4mA,在水位变化2米时,调增益输出20mA,再回到水位变化为零的状态,重新校一下零点(4mA),当然,多调节几次更好

楼主:
请问你所说的调零是在哪调的?变频器上?还是液位仪上?还是......

网友B:
在变频器上调输入信号的零度和满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