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要用PLC控制电磁阀,但我的电磁阀要求每隔1~2秒就要动一次,每次都要求PLC的输出ON250毫秒,我原来没作过类似的东东,所以有两个方案,请大家帮忙啊
1,我选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驱动电磁阀,但我怕频繁动作对PLC不利,优点是方便
2,选晶体管输出的PLC+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这样又要添加成本
我的电磁阀是24V,3W,不知道各位大侠做没作过类似的东西,请大家指正,我该怎么控制最好,谢谢!

网友A:
我选2。
第一种方法输出点寿命很难超过7年。

网友B:
选2,3W的电磁阀晶体管输出能驱动
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C:
输出那里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成本都高不了多少。

网友D:
用交流接触器和PLC就可以了哈!把程序做好下载到PLC就可以了

网友E:
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大虾
  其实我最想的是直接驱动啊,呵呵,我用的PLC,晶体管输出能带动0.3A的电流,但听说直接驱动电磁阀不大好,我的电磁阀是24VDC,3W,理论上是能驱动,但怕有什么冲击,直接用继电器输出的驱动倒是可以,就是怕频繁ON-OFF,影响输出点的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PLC频繁驱动电磁阀的经验啊,再次请教了,谢谢!

网友F:
你可以改装PLC 输出模块,使用光电藕合器进行直接控制(我已经做过改装试验),此方法能够同时解决频率和功率的要求。

网友G:
晕,我用了一个欧姆龙CPM1A的不到半年输出继电器就坏了.能用七年的吧????

网友A:
正常。你碰到50PPM 内的产品了。我还有用了20天就坏的呢。

网友H:
我认为应该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要不然会影响PLC的寿命,你的电磁阀是控制什么的,动作这么频繁,可以的话用别的类型的阀试试,比如说比例阀等等!

网友I:
我觉得第二种比较好,尽管增加一个继电器投资高一些,但是和cpu的成本相比那就低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这里的电磁阀用在包装行业,动作很频繁
我没有类似的工程经验,所以正好试试啦,反正电磁阀功率也不大,我想用PLC的晶体管输出口直接驱动,长时间动作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实在不行再加续流二极管、固态继电器那些东西,感觉还是PLC直接驱动爽啊,呵呵,好在是样机,我有做实验的机会和时间,有什么再向大家汇报吧

网友J:
用继电器输出的PLC也可啦。
我们做过这样的:
电磁阀是AC24V 22VA,PLC直接控制,1~2S动作一次,共60个电磁阀,
用了一年,坏了3个输出点,用的是S7-200。
当然客户要求便宜,也只好这样啦,也只保修一年,以后坏啦他自己换扩展模块就可以啦。

网友K:
寿命限制了,用晶体管的呀,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L:
这要看什么牌子的PLC了,像AB ,SIEMENS的我可一直都是直接驱动,最多加了RC或RD电路什么的,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日货可就要小心了,会很快坏掉的。

网友J:
晶体管的PLC比继电器输出的PLC价格贵些吗?相同品牌及相同规格.

网友M:
从稳妥的角度讲,应该取2(PLC)输出经RD固体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网友N:
传说中还有晶闸管驱动的PLC的吧?

网友O:
不用PLC行不?

网友P:
可以用可控硅做一个输出接口,电路也比较简单,效果也不错.

网友Q:
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比较好.我用OMRON CPM晶体管系列直接驱动电磁阀3年没发现问题.如果加中间继电器每分钟大概括200次左右

网友R(2010-08-10):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http://www.mhm-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