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请教:D8121在编程软件中那里设置?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MOV指令设置

网友A:
当然了,设置通讯参数里面设置也是可以的了。

楼主:
我用MOV指令设了,可我在视图/寄存器中发现设的值没变!我PLC断过电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在程序里面初始化设置一下,和断电有什么关系?你每次程序开始和M8002连一个MOV不就是了

楼主:
i你好!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是用两台FX2N-64MR分别控制两架电梯模型,并用MCGS来监控!是PC机通过FX-485PC-IF适配器,再通过FX2N-485BD连到一台FX2N-64MR上,同时通过FX0N-485-ADP、FX2N-CNV-BD连到另一台FX2N-64MR上。现在还剩下通信没有实现。
   我在MCGS的设备使用说明中看到了相关设置,是FX系列485协议。我按要求设置了D8120(LINK、7、EVEN、2、9600、RS-485、FORMAT1),并在三菱的软件中用MOV指令在程序前面给D8121赋值。设完后通信没有成功。FX-485PC-IF适配器只有POWER和SD灯亮,FX2N-485BD只有RD灯亮,而且把三菱的编程线去掉后,FX2N-485BD的一个灯都不亮,估计原因是D8121或波特率,但修改过仍未成功。
   现在临近毕业,一心想早点做好毕业设计,恳请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D8120设置完后要PLC断电后才有效,D8121不用

网友B:
可以在监控状态下直接改变数据寄存器的值

网友C:
用MOV指令后,将程序写入PLC,断完电后。将D的数据从PLC中读出来,D8121应该有变化

网友C: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D8120是它的通讯设置寄存器

网友C:
D8121在“参数” 里的"PLC参数”中可以修改。
按“ALT+0"找到“参数”,试试看。

网友C:
D8121的设置按你的说法没错。
你有两台FX2N-64MR。记住得通过编程口分别写数据到这两个PLC中,站号分别为0和1。485BD的接线要正确。
其实你按“ALT+0"出现一个新窗口,在里面选中“参数”中的”PLC参数”后,又出现的新窗口中选择“PLC系统2”在通讯设置操作中挑钩。选择“7、EVEN、2、9600、RS-485、FORMAT1”。站号分别改为0和1。存盘。通过编程口,写入对应的PLC。断电重启。

网友C:
加一条,以上均是在GX DEVELOPER7.0上设置的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了两个串口,利用编程口通信,基本成功了!说实在的,我想把485用起来!

楼主(2005-05-23):
呵呵,我少了一根RS232C,现在好了,通信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