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们用的西门子M440系列变频器,在使用时发现一个问题,各位大侠帮助解决一下:
我们把变频器用在自动转门上,要求在急停时门倒转,但有时门急停门没反应,用BOP查看变频器脉冲禁止,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另外说明一下,我们是端子控制频率,固定频率参数设的是:编码+ON命令,在故障时,控制频率的端子还都有控制(为1),反转端子也为1(1时为反转),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对西门子变频器还不太熟。还有我在编PLC程序时,设了一个延时:即门传感器动作时先急停0.5S,然后再倒转。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的问题,非常之好解决。就是把你的什么急停、延时之类的“花样”全都去掉。在正转的时候,直接激励反转命令即可。系统是根据你的电机惯性自动延时反转的(由斜坡时间决定的)。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反倒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非常之好解决。就是把你的什么急停、延时之类的“花样”全都去掉。在正转的时候,直接激励反转命令即可。系统是根据你的电机惯性自动延时反转的(由斜坡时间决定的)。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反倒是问题了。
哈哈,我终于把你这个高手等来了!
非常感谢!
明天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非常之好解决。就是把你的什么急停、延时之类的“花样”全都去掉。在正转的时候,直接激励反转命令即可。系统是根据你的电机惯性自动延时反转的(由斜坡时间决定的)。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反倒是问题了。

好方法啊!
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真是茅塞顿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非常之好解决。就是把你的什么急停、延时之类的“花样”全都去掉。在正转的时候,直接激励反转命令即可。系统是根据你的电机惯性自动延时反转的(由斜坡时间决定的)。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反倒是问题了。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