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所在单位的水处理车间有两台给水泵,一台工频启动,一台变频启动,电机型号完全一样。为了保证锅炉供水压力及汽包液位的稳定,基本上变频泵电机一年四季连续运转,而工频泵电机却很少运转(因为工频泵的供水压力为一定值,且无法控制)。一旦变频泵出现故障而投用工频泵给锅炉供水,就无法保证锅炉供水压力及汽包液位的稳定。请问能否在变频器的出线端通过倒顺开关来实现两台电机的切换?如果不行,在尽可能少投入,又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采用什么方法更好?

网友A:
我不清楚,楼主所说的两台电机转换问题,是停下来转换呢?还是运行中转换?转换的目的是想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是吗?

如果是这样,完全可以。用两个接触器,上口并联变频器的输出,下口接各自的交流电机。两个接触器实施互锁。同时只能有一个接触器闭合。如果想转换切投电机运行,先将运行的电机停下来,变频器停止,然后,转换接触器动作,然后,运行变频器,然后...。嘻嘻嘻。

网友B:
你的说话本身就有错,你的意思是想做恒压供水,同时要保证两台电机的累积运行时间相近嘛,这简单,前段时间我刚调好一个这样的项目

楼主:
正如顶楼老兄所说一样,是停下来进行转换。可否在变频器的输出通过倒顺开关来实现转换?(在变频器先停止的前提下)

楼主:
更正
对不起,说错了,应该是二楼

网友C:
你能买到那么大的倒顺开关吗?还有:倒顺开关的其中一付触头往往是不切换的,而且万一误操作了呢?这是有安全隐患的!还是尽量用接触器切换。而且不能接成双重互锁,只能采用触头互锁;同时两接触器的另一付常开并联后串入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回路中,最好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换。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
还有一点:两台水泵的出水是否都能经过压力变送器?不然的话就要移位了。

楼主:
回复:
回复:
两台水泵的出水确实都经过同一个压力变送器(供水母管)。
请问13楼的长者,本人新手兼愚钝,能否画个简图?或者发个E-mail: fswandwf@sina.com.在此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