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请问版主s5报警BASP灯亮,同时stop灯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6-17):
苦苦搜索终于找到阿苏的帖子 阿苏真谢谢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index.asp)
--  PLC论坛 可编程控制器论坛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bbs.asp?Boardid=2)
----  关于s5-115硬件知识1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rootid=&id=537)

--------------------------------------------------------------------------------
--  作者:ylsw
--  发布时间:2001-4-15 10:08:00

--  关于s5-115硬件知识1
个人整理的一些关于s5-115硬件知识

(1)  CPU 模块:
RN/ST CPU运行/停止开关: RN -- CPU正常运往
                       ST -- 不扫描程序, T C F PIQ 保持CPU进入ST前的状态
                             禁止输出
RN灯:                   CPU 运行指示灯
ST灯:                   CPU 停止运行指示灯
                       ST灯闪亮时表示PLC 有故障
 注: 当RN/ST开关由ST位置拨到RN位置时, RN灯和ST灯同时亮, 表示进入启动状态
QVZ灯:  超时( 一个模板被寻址后60us内不回答就产生QVZ超时 )
ZYK灯:  扫描时间超时 (RS96设定值)
BASP灯: 禁止数字输出点输出

复位设置开关:
 NR位置 -- T C F 无保持
 RE位置 -- T0--T63、C0--C63、F0--F127 保持, 其余不保持
 OR位置 -- 总复位( 总清 )
 复位开关仅在重新启动时有效

(2) 电源模块:

0. EXT BATT ◎ ◎:   电池电压测量端子
1. 电池:             用 3.6V,  Size C, L-120 电池, 当电压低于2.8V时报警
2. BATT LOW 灯:      无电池或电池低于2.8V时灯亮(黄色)
3. RESET 开关:       换上电池后推一下RESET开关可将BATT LOW灯息灭
4. 5V DC 灯:         I/O 模块用5V电源指示灯
5. 5.25V DC 灯:      编程器用5.2V电源指示灯
6. 24V DC 灯:        20MA电流环用24V电压
7. INT DC POWER开关: 内部直流电源开关

网友A:
重新复位,知道S5的复位方法吗

楼主:
当然知道,但并不是解决问题根本,总该找出问题的根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