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S7-300与变频器440连接用什么电缆呀?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5-04-22):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用那个什么样的通讯模块了. PROFIBUS-DP模块的话.就用6XV1830-0EH10

楼主:
多谢!不可以用电缆直接连接吗?假如只用一台S7200控制一台440变频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老兄.你到网上下个关于44O的手册看看吧..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