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我公司准备使用高压电机,本人还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请各位大侠谈谈经验!

网友A:
高压电机启动分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降压启动分为水电阻启动、串联电抗器启动和磁控制器软启动

网友B:
高压电机跟低壓電機是一樣,它只不過對絕緣安求高點同時對安全要求也高一點

网友C:
可以采用变频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