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招

楼主(2005-04-22):
这是一部分模拟量的处理程序,请市斤帮我看一下!

网友A:
NETWORK 2
LD     SM0.0
MOVD   +0, AC0
MOVW   AIW0, AC0
DIV    +32760, AC0(是32000才对吧)
MOVD   AC0, VD100
TRUNC  VD100, VD100

NETWORK 3压力信号处理,量程为0—10BAR
LD     SM0.0
MOVD   +0, AC0
MOVW   AIW2, AC0
DTR    AC0, AC0
/R     32768.0, AC0
MOVR   AC0, VD104
*R     10000.0, VD104(为什么要变成10000.0,而不是10呢,小数点后面的0是确定小数吗?)
TRUNC  VD104, VD104
NETWORK 6
LD     SM0.0
MOVD   +0, AC0
MOVW   AIW12, AC0
-I     +6552, AC0(是6400才对吧)
DTR    AC0, AC0

第一个:作者是用了理论上的值,因为AIW的第15位为符号位,3-14位为数据位(即为12位的分辨率了),低三位一般补零,所以为0111,1111,1111,1000=32760
第二个:估计是你看错了量程,实际量程应该是0-10KPa,而不是0-10Pa. 所以作者最后转化的结果单位为Pa.
第三个:同第一个, 作者使用了理论上的32760,而这个表的输出可能是4-20mA,所以在测量值为零时都有4mA的电流,对应的AIW值就为32760*4/20=6552

个人观点......
补零

楼主:
我查了使用手册,其中32760-32000=760中的760由系统自动增益处理的,大概写成32760理论值也可以,对吗?

网友A:
你可以监控一下,把一个20MA的电流输入到模块.再看看相应的AIW值为多少,就知道了.一般值在32000-3276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