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PLC采用西门子300,上位机自己编程写读取串口上数据的程序,
请教要发送什么指令才能做到?
PLC采集的数据是不是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可以通过串口来读?
能不能直接访问DB块中定义的变量?

虽然问号多了一点,不过问题只有一个^_^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适配器!买PLC 时都带!

网友B:
可以,用西门子的prodave可以通过串口链接s7-300,vb,vc均可调用

网友C:
好像各位都忘了,还有西门子的协议这回事,光硬件简单,这个协议有dll买吗?我是不太清楚。

网友D:
不可能吧
引用 网友A:
用适配器!买PLC 时都带!

怕是你不给钱,他就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