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小弟首次做PLC和PC的通讯,那位大虾帮帮忙啊?!除了PC之外还有3个温度传感器和1个压力传感器.PLC作为主站,其他为从站

楼主:
怎么没人会??

网友A:
首先,PLC与电脑多是通讯RS232口联系的;
与其它变送器按你的意思是通过通讯采集其数据的?

那就应该知道其通讯的协议由另一通讯口或是总线方式,或者通讯以太网,等等将其数据送到电脑中

楼主:
我知道是232口,有转换器的,其他变送器都是485口的,所以硬件不是问题。
数据是通过PLC送到PC的,运算等全部是在PLC中完成的。

网友B:
我做的是空调的自动控制系统,PLC与PC之间通讯用VB编写程序,还有温度传感器,请问程序怎么编,传感器接受的温度值怎么显示在PC上

网友C:
我只知道S7-400和 pc 的通讯是通过交换机的,而且是几个站的同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