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1.风量从变送器测出信号到DCS为什么还要换算转变?
2.电机启停准备状态的信号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这些问题问在这是不是适宜,我刚入这行,不懂的太多,不要说我菜哦!

希望高手指教,也可加我QQ:367085 或群:4661890 主要讨论DCS系统的

有空我把浙大的相关资料贴出来

网友A:
中控?
中自?

网友B:
你说的那个程序我没用过,但是根据我的程序来说
驱动:一般是由 程序-----模块的DO(输出DC24V)-----中继KA1(DC24V线圈)--由KA1(DC24V)的常开点(常开点为AC220V)去动作-----------配电柜的KA2(AC220V)----在KA2的常开点------去动作KM(AC220V 接触器)---从而设备启动!
应答:由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点直接去DI模块,当接触器吸合,常开点闭合,信号进入中控室
备妥:当配电柜成功送电后,由控制电源分出一路去动作KA(备妥继电器AC220V),KA的常开点输出(AC220V)进入DI模块,进入中空室。
报警:一般取用热继的常开点,进入DI模块,热继动作,常开点闭合进入中控,故障报警上

根据我说的,在结合图纸,一般能明白了,只是不知道我说的是否能得到认可了:)

楼主:
谢谢你了,你说的没错,不过我问的可能是热工仪表的问题

再就是浙大中控DCS里自定义回路上的手动自动有什么用?这个好像用不了

网友C(2005-08-02):
1.风量从变送器测出信号到DCS为什么还要换算转变?
风量变送器一般是测量差压(机翼装置)或动压(毕托管测量)信号,送入DCS的只是压力值,要得到风量值还要通过测量装置厂家提供的数据进行转换。问问机务的就十分清楚了
2.电机启停准备状态的信号是怎么来的?
启停信号是通过现场接触器、短路器的辅助节点送入DI信号得出,准备好无准确定义,一般采用小车开关到位、带电等等辅助状态

楼主:
好久没上来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