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请教各位高手,在ABB Freelance2000 DCS 中,能否做出PID调节的程序,大概意思就是不用调节器,根据下料流量的给定,在ABB Freelance2000 DCS 中调节下料阀门的开关度?

楼主:
顶一下,来个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CS和CU块都可以实现

楼主:
OK,3KY朋友,我回去尝试一下给你答复

网友B(2005-08-17):
用C_CS的模块,比较好用。

网友C:
C-CS完全可以,我就用它做成增湿塔自动排水系统调节回路,不过参数需要耐心调整

网友B:
[原创]
用C-CS做成增湿塔自动排水系统调节回路,我以前也做过,不过用起来不是很好,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D:
增湿塔 是水泥行业的吗 !   楼上说的很正确,系统功能块C-CS 就能实现 !

网友C:
首先;执行机构应灵活,不要有太大的滞后
其次;调节点对控制点来讲,反映也应灵敏(如不能保证这两点,那在系统异常时,只能将执行器打到手动)
再有;c-cs的控制死区也应适当,最好只做成PI调节器,不要带微分
仅供参考

网友C:
zhangshuai;
你好,我没有造纸厂的dcs
抱歉

网友E(2005-10-11):
ABBAC800F:
   兄弟在哪个单位?小弟刚接触FREELANCE2000,系统相对稳定,对你接触的不多,所以对其不太熟悉,还望多多指教?
           多多联系本人EMAIL:fengkuangkushi@126.com

网友F:
是啊!!!得看你的料是什么!!物料是液体的话可以用PID,如果是固体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G(2007-11-26):
你的流量有反馈值吗?如果有用一个“比较”块不就可以实现自动调节输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