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2):
请问各位高手,普通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也称变频器,如伦茨9300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是有本质区别的。简单地说伺服控制器采用的是闭环(有全闭环和半闭环)控制。不仅能控制电机的速度,也能控制转子的位置。能让转子停在你想要的任意角度(最普通的伺服控制器的误差也只有零点几度)!而变频器则只能根据要求给出一定的频率和电压至于电机转不转,转速多少?只要电流超过允许范围,它可不管(也管不了)!
不过,现在有了一种矢量型变频器,它缩小了和伺服控制器的差别。也有的伺服控制器能开环运行(当变频器用,比如伦茨的9300),那只能说是杀鸡用牛刀了。
顺便告诉你:9300是标准的伺服控制器,且属于较高端的产品,内行人不会称它为变频器的。正如牛刀可以杀鸡,但不会有人因此就叫它鸡刀。呵呵...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