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的问题!

楼主(2005-04-22):
现在用的22KW的电机,用的 星三启动 但时间继电器 和热保护器该整定多少呢?
我看资料给的公式是  KW数开方乘 2加4秒,可实际我们那儿的时间整定才4秒左右?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需要高手来解决

网友B:
关键要看你的负载~~~重载的话就要根据负载来调节时间了~~轻的话~~4~6秒钟够了~~

热整定在45A左右.

楼主:
哦~~收到.原来如此!

楼主: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算求星-三角起动器(QX3、QX4系列)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热继电器到底怎么整定??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期待中

网友C:
这要看电动机是什么工作制?一般其整定电流应该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建议你查下低压电器方面的有关书籍

楼主:
怎么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