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5-04-23):
一个PLC输入信号是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电源是个24V直流,输出信号控制一个液压缸,现在问题是:时而发生液压缸不工作,此时看到输入信号指示灯不亮,测量接近开关输出只有15V左右,其他正常接近开关是19.6V,线路正常,不知道是PLC输入回路出现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问题?特请高手给以指教!!!!nhsl1234@163.com

网友A:
你的接近开关输入信号是性质是什么?你可以查一下是否有信号采集到,是否正确,然后才确定是否为控制器没输出,还是逻辑不对,

网友B:
15V 跟 19.6V区别也太大了

将接近开关信号换成按钮,如果液压缸能动作,可判断接近开关损坏

或者交换两路接近开关的接线,用螺丝刀接近换过来的那一路接近开关,看液压缸是否动作

楼主:
谢谢,我使用金属试过接近开关,上面的指示灯发光,输出信号在不正常时间是小于16V,可是停机一段时间再测量输出18上下,这时液压缸又正常了,这个接近开关使用在一台行走的机器上使用一块角铁做为信号的有无。我怀疑过是否PLC的输入回路出现问题,但是不敢确定。希望各位高手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C:
肯定是输入回路问题,建议更换接近开关!

楼主:
我更换了几个接近开关以后都是一样的,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正常工作,当接近开关接近金属体时应当液压缸立即动作,可是现在出现延时工作。奇怪的问题?

网友B:
换成按钮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就是输入口有问题了,如果正常,则接近开关输出能力不足(坏了)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E:
一方面可能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包括开关本身或是输出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接近输出线有接地的地方,导致PLC输入不正常。你用的是什么型的接近开关,PNP,NPN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