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2N编程指令

楼主(2005-04-23):
各位师兄好!请帮忙解释一下[ASCI  D331  D162   K1]这段指令的意思。

网友A:
编程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你还是自己查一下吧。关键是你要看清楚,长度大于K1的时候,转换出来的数据顺序!

网友B:
去下载一个编程手册吧。本网站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