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3):
电机一般电压都是220/380v,
Y接法380V是最多用的,一般的标准接法,
三角形接法(220V,在变频条件下工作)能提升扭矩,但是电流也会加大。
对电机构造精通的同学能说说原理吗?

SEW的电机5.5Kw以上的都是400V/690的,标准接法就是三角形的,这又怎么回事呢?

还用电机运行时(变频控制),声音很大,这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
我说的是交流鼠笼式电机,请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学不吝赐教阿!!!

网友A:
SEW的电机4KW以下接线方式是220/380V在三角形接法87HZ以下可恒转矩输出,电机输出功率较额定功率增大1.73倍。输出转速达2400r/min,而在87HZ以上恒功率输出,这是其他电机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400V/690V与上类似,只不过电压等级高一些。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高即可改善。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要高一级电压呢?5.5Kw以上的

楼主:
听说三角形接法不能长时间运行,是不是这样呢?

5.5kw那一般的都是接成三角形接法,能长时间运行吗,会不会电流大而电机发热呢?

网友B:
这种说法不正确。
电动机只要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工作,就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C:
超出额定功率对电机的损坏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