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3):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omron plc,老板给了任务,查查omron cpm2b 的资料和单片机同该plc通讯的资料,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还是小弟傻,希望有这放面资料的朋友给发发,谢了先!
nandaihao@163.com,或qq:13615580

网友A:
用RS232通讯,单片机程序自己编.具体看CPM2B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先做pc<->plc,做好了,把pc的收发程序改成51的通讯程序就行了!

楼主:
这样的,我的单片机上的硬件已经搞好,同三菱的fx 2n通讯过,通讯接口是r422口,不用rs232c怎样走?谢了先!

网友C:
路过,偶也不晓得
和单片机通信用RS422,应该还需要编写程序(在单片机方),接线你还要确定用几线的
搞定了,一定要通知我,我想知道,谢谢
itse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