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3):
请问哪位有S7-200扩展模块的选型手册啊,好像西门子网站的下载关了啊!!!
我有4-5个模拟量输出,是不是只有EM235可以用啊
那要用5个啊
能直接串联连接吗???

网友A:
你可以用个EM232的,两路输出,还有扩展的话看你选用的CPU的型号的,如果可以扩展的话,直接老鼠咬尾巴就可以了。注意供电是单独的!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B:
EM235是4路输入、1路输出的;
输入没有用到的话不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