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3):
有一台旧设备需要维修,原来用的是C500, 电源是ps221,I/o是ID219,OD213.
但是OMRON C500 已经停产,用那种型号替代比较方便?谢谢!

网友A:
都不方便.全部更换.

楼主:
能否用CV500更换?因为CV500还在使用同样的电源和I/O。
OMRON公司推荐使用CJ1替换,这样必须全部更换,梯形图也要重新编制。
单台设备,不想折腾。

楼主:
另外读出C500程序比较麻烦,据说SYSWIN可以。但是偶不会在SYSWIN里面设置PLC型号。

网友B:
用SYSMAC SYSWIN時如下:

確定你的C500是否損壞?用C-20的KEYBOOD去重建IO TABLE後,再開機!
FUN STEP:
FUN+SHIFT+CH+9713+WRITE

若要換新PLC,注意輸出繼電器電流足否!C500輸出繼電器為5A

楼主:
用您讲的方法偶已经设置好了。谢谢!
C500现在还可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备件,所以决定利用停机检修的空档改造,以免生产任务紧张的时候耽误生产(已经十几年的设备,类似的还有一些)。
想法很好,可是没有合适的替代品,现在几乎要重新开发。

网友B:
C500除CPU之外!所有的IO 模組仍然有!換成CV系列,您不覺得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00除CPU之外!所有的IO模組仍然有!換成CV系列,您不覺得累?
CV500和C500的指令兼容吗?
如果能不重新编梯形图最好,这样不用学习操作这种设备。
最好底板也不要更换(电源和I/O一样),这样设备的电气线路也不用更改。

网友B:
換CS1G-H系列去吧!
1.端子臺不同;但C500硬體夠長,這意味著你可以轉於CS1G-H.
2.程式直接轉為C200以後再轉一次到CS1G-H.程式不需修改.
3.重新建立IO TABLE.
++++++++++++++++++++++++++++++++++++++++
程式一句不改!不會改?把SYSMAC SYSWIN DOWNLOAD的程式放上來.幫你轉吧!因為l;SYSMAC SYSWIN 3.4有BUG,必須升級V3.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CS1G-H系列去吧!
1.端子臺不同;但C500硬體夠長,這意味著你可以轉於CS1G-H.
2.程式直接轉為C200以後再轉一次到CS1G-H.程式不需修改.
3.重新建立IOTABLE.
++++++++++++++++++++++++++++++++++++++++
程式一句不改!不會改?把SYSMACSYSWINDOWNLOAD的程式放上來.幫你轉吧!因為l;SYSMACSYSWIN3.4有BUG,必須升級V3.41.

做电气控制都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总是为具体的工艺服务!
现在偶对工艺和PLC都不熟。

syswin是3.41(334),syswin还不会用,和其他软件风格不一样,只有查help文档(日本人的英语很奇怪)。说明书有梯形图,正在自己输入。
今天去车间熟悉设备,从操作工干起,呵呵!

楼主:
如果选用CS1,那样如何选用I/O模块?
原来用64点输入两个,64点输出两个,共计256点。类似硬盘线的排线。

楼主:
syswin在存盘时总是提示:NetWork: 1 is invaild or incomplete!
无法存盘,why?
network是否指现在的梯形图?难道一定要完成才能存吗?

网友C:
1.有相对的64点IO模块.
2.你的SYSWIN是旧版的,或是您取回的C500阶梯图网路(1)有错误,先修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你的SYSWIN是旧版的,或是您取回的C500阶梯图网路(1)有错误,先修正错误!

版本是3.41(334),手工输入梯形图(设备的说明书上有C500的梯形图)输入几行想存盘,就提示错误。

网友B:
你電力網路打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力網路打錯了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這是正常的操作!
你看到上圖中的灰線?那是一個電力源網路

這是不正常的!就是你的問題!

楼主:
电力电源线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刚找了本syswin的说明书看,还没有查到。

网友B:
你要將他視為一網路!一段階梯圖完成之後是否應該接到下一段去?
給你釣竿了!應該自己摸索摸索!永遠不會忘記!

楼主:
每一段阶梯完成之后等于一段网络完成,进行下一段网络之前必须insert network.呵呵!

楼主:
不知道CV/CVM系列何时停产?改造了一旦停产又要改造。
CS1系列功能强大,不知道对应的I/O模块有那些?在官方网站上查不出来。

楼主:
CS1G-CPU42H
CS1W-BC103
CS1W-ID261
CS1W-OD262(PNP输出).
电源C200HW-PA204,
电缆:XW2Z-200S/500S-V(2/5M,连上位机)
初步选择了这样的配置,呵呵!
不过觉得CS1的功能在这里有些浪费,但是改CJ1麻烦。

楼主:
cs1价格太高,正在考虑CJ1的配置。不知道梯形图转换起来如何?

网友B:
你飄來飄去,七上八下!你訂下來再找你的供貨商或上海OMRON去吧!我經不起你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飄來飄去,七上八下!你訂下來再找你的供貨商或上海OMRON去吧!我經不起你搗弄!
不知道领导听谁说CJ1好,就......
也是的,CJ1是OMRON的当家花旦,OMRON公司正在全力推荐。
CJ1选型:
cpu:CJ1G-cpu42h
电源:CJ1W-pa205r
input: CJ1W-ID261*2
output:CJ1W-OD262*2

楼主:
cj1价格是cs1的一半,看来只有选cj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