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

楼主(2005-04-24):
                    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技术规范书
                            (水冷机组)

   本技术规范书是湖南省电信公司无线通信局(以下简称甲方)向经销国外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系统的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所提出的有关技术要求。

   一.概述
    1.对于本技术规范书所提出的要求,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用中文提出满足本文要求的详细建议书,对本文的技术要求逐条进行应答,给予详细说明,并提供有关资料和图纸。
    2.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详细的系统配置及报价。报价为人民币长沙交货价格,包括系统总价和各类单元设备的分项价格。
    3.乙方提供的设备应出据原生产厂家的证明。其设备性能应能完全满足本技术规范书所列的标准,对于本技术规范书未涉及到的设备性能,乙方应对此做出有关建议。
    4.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经过生产厂家严格的测试和试验,并能在现场证实甲方所要求的技术性能,甲方将派技术人员到乙方生产厂家进行设备出厂前的验收工作。
    5.在甲、乙双方签订引进设备供销合同后四个月内,乙方应保证全部设备及附件到达国内交货地点,甲方将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验货。甲方验货时,乙方应提供设备的中、英文说明书、相关电气原理图、安装示意图和详细设备及附件清单。
    6.甲方负责设备的现场安装,乙方给予技术指导。设备安装完毕后三日内,乙方应派专家负责设备加电和调测工作,并按甲方要求对设备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和试验。若设备出现异常(如设备损坏或故障),乙方应免费给予更换或修复,并保证在三日内使之达到规定的技术性能。
    7.设备在安装调测完毕后进行初步验收,初验后的三个月为试运行期,试运行期结束时进行正式验收。若试运行期间和正式验收时设备的所有性能指标均达到技术要求,甲、乙双方将共同签署验收证书;若试运行期间或正式验收时设备出现异常或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性能,乙方应对此提出合理的解释并免费修复,且正式验收相应延期一个月进行。
    8.正式验收合格后,乙方应保证对设备进行一年的保修。在保修期内设备出现任何问题,乙方应在48小时内迅速派人到达甲方设备现场免费进行修复或更换。保修期过后,若设备出现问题,乙方应在72小时内派人到达甲方设备现场进行修复或更换,甲方负责乙方派来人员的食、宿费用。在设备交付使用十五年内,如甲方需要,乙方应以签定合同时的价格提供设备所需的备件,返修器件的修理费(含运费)不得高于购买价格的1/3。
    9.乙方应在国内备有与甲方所购设备相同的零、备件。并给甲方一份其备件清单。
   10.甲、乙双方签订引进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组购销合同后,合同立刻生效,甲方在十日内将合同总价30%的预付款付给乙方。设备到达甲方安装地点验货无误后一个月内,甲方将付合同总价的60%给乙方。设备通过正式验收后十日内,甲方将余款(合同总价的10%)付给乙方。

   二. 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系统技术要求
   (一)一般要求
    1.功率:柴油发电机组主用功率(考虑海拔高度的修正值)。
       环境温度在0℃ — 40℃ 时可以每12小时提供1小时10%的超负载运行。
    2.电压:
       额定电压:                220/380 VAC  三线五线制
       稳态电压调整率:          ≤ ± 3%
       瞬态电压调整率:          ≤ ± 20%
       恢复时间:                ≤  1 S
       波动率:                  ≤  0.5%
       线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  ≤  5%
    3.频率:
       额定频率:                50 Hz
       稳态频率调整率:          ≤  5%
       瞬态频率调整率:          ≤ ± 7%
       恢复时间:                ≤  2 S
       波动率:                  ≤  0.5%
    4.功率因数:                0.8(滞后)
    5.额定转速:                1500转/分
    6.冷却方式:                自带风扇水箱闭式循环冷却
    7.启动方式:                12/24VDV 电启动,手动与自动可选,启动电池为阀                                  控式密封电池。
    8.噪声:                  〈 100dB(机组周围1米)
    9.燃油消耗:              〈 230g/kWh
   10.机油消耗:              〈 最大燃油消耗的0.8%
   11.励磁方式:               四极无刷永磁
   (二)控制功能
   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系统应有自动启动、自动加载、自动卸载、自动停机、自动调整、自动切换、自动保护、自动补给、自动加温、自动充电和自动记录等各种控制功能以及遥控、遥信和遥测功能。在自动控制出现故障时,还必须具有手动控制功能。分述如下:
1. 自动启动:
(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系统应能延时10秒钟自动切断市电电源,再经用户预置的
机组启动延时(0 — 8小时连续可调)后自动启动主用机组。
    A.市电中断
    B.市电缺相
    C.市电电压超出额定范围:380VAC -15% — +10% 可调
    D.市电频率超出额定范围:50Hz ± 5% 可调
   (2)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系统应立即启动主用机组。
    A.油机房室内温度低:-5℃ — +15℃(可调);当油机房温度上升到 +10℃ — +25℃(可调)时机组自动停机。
    B.市电电源已切断(市电中断或市电异常),但还不到用户预置的机组启动延时时间时出现主电池电压低(24V系统:21V — 24V连续可调;48V系统:43V — 48V连续可调)。
   (3)启动成功率应不小于99%。机组启动循环次数为三次,两次启动之间的间歇时间T 应满足:10S〈 T〈 30S。启动成功转速为 450转/分。
    2.自动加载:
   机组在自动启动成功后,应能在 2分钟之内自动加载运行。
    3.自动卸载、自动停机:
   自动启动运行的机组,在市电恢复正常10S — 30S后应能自动分机组闸,倒市电供电。机组继续空载运行,在2分钟内冷却机组(或机组达到冷却温度)后自动停机。
    4.自动调整:
   机组在自动运行过程中应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频率。电压和频率的调整率、恢复时间、波动率等应符合技术要求。
    5.自动切换:
   主用机组自动启动三次失败后或在运行中发生故障而停机时,应发出故障告警信号,并自动将启动指令传递给备用机组。
    6.自动保护:
   当运行中的机组出现下例故障时,应能自动保护停机发出相应的告警信号,并启动另一台机组。
   (1)机组电压异常(掉电、缺相、过高、过低)
   (2)机组频率超过范围
   (3) 油压低
   (4)水温异常
   (5)超速
   (6)转速低
   (7)启动电池电压低
(8)机组过载、输出短路(仅自动保护停机不切换)
另外,当机站自动补给油箱发出燃油油位低、燃油油位高时仅发出告警信号不保护停机。
    7.自动加温:
   当机组水温低于 +5℃ — +25℃(可调)时,应能自动加温,以确保机组能正常启动;当机组水温达到正常水温后,自动加温系统停止工作。
    8.自动补给:
   机组的燃油、机油和冷却水应能自动补给。燃油、机油可满足无人值守条件下连续(或累计)运行240 小时以上,其中燃油自动补给系统包括用户配备的室外贮油罐。冷却水应保证机组工作1000小时内不需人工加水。
    9.自动充电:
   当启动电池容量不足时应能自动充电,充电控制器可浮充、均衡转换。
   10.自动记录:
   在机组运行时,应能自动记录机组运行时间、运行次数和机组故障原因。
   11.遥控、遥信和遥测:
   (1) 遥控内容:机组主备用转换、机组开机、机组关机、微机控制屏故障复位等。遥开应提供两线引入的动合触点、遥关应提供两线引入的动断触点。
   (2) 遥信内容:市电供电、市电异常、A机供电、A机故障、B机供电、B机故障、启动电池电压异常、水温异常、遥开机组、燃油箱油位低、燃油箱油位高、充电控制器故障和微机控制屏总故障等。遥信信号应提供两线引入的动合触点,回报信号应送出两线引入的动合触点。
   (3) 遥测内容:交流输出三相电压、交流输出三相电流、交流输出频率、机组转速、启动电池电压、机组运行时间、机组运行次数。
   (4) 系统应提供接点信号,实现遥控、遥信功能。
   (5) 系统不仅能提供接点信号实现遥控、遥信功能,还应提供RS232 和RS485 通信接口及通信协议,通过这两种接口均能实现遥控、遥信和遥测功能。
   (6) 无论有无市电,遥开机组时应为带载运行。在有市电情况下遥开的机组,只能遥关后才能切换到市电;在无市电情况下遥开的机组,市电恢复正常则切换市电供电。
   (7)无论有无市电,都可对运行的机组进行遥关。有市电时遥关机组即切换到市电;无市电时遥关机组,当市电恢复正常则切换到市电供电。
   (8)在自动状态下,本地还应具有试开、试关机组的功能。
   (9)通过RS232 和RS485 接口可对下列数据进行修改:
    A.机组启动延时时间
    B.市电电压额定范围
    C.市电频率额定范围
    D.低温启动温度值
    E.主电池低压启动值
   12.手动:
   在自动控制失灵(故障)的情况下,系统应具有手动控制功能。在微机控制屏上设有“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在机组上设有手动启动、手动停机开关。在手动状态下,能实现手动供市电、手动断市电、手动开机组、手动供机组电、手动断机组电、手动关机组等。另外,系统还应具备手动补给燃油的功能。
   (三)其它要求
    1.机组在带感性负载(如相控整流设备)时,应不产生低频振荡。
    2.系统设备应具有二极(交流输入、微电脑输入)以上可靠的防雷措施。
   交流输入级在下列雷击波发生时,保护装置应起作用且设备不应损坏:电压脉冲10/700us, 5KV;电流脉冲8/20us, 20KV。
   微电脑输入级在下列雷击波发生时,保护装置应起作用且设备不应损坏:电压脉冲1.2/50us,6KV;电流脉冲8/20us,3KV。
    3.系统设备应具有抑制无线电干扰措施,满足国际GB9254—88《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干扰极限值和测量方法》或CISPR22 标准。
    4.微电脑应采用电气、光电隔离措施,以避免外部对控制系统的干扰。
    5.系统的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应不小于1万小时。
    6.机组在出厂前应进行60小时的磨合。
    7.机组应能使用国产的燃油和机油。
    8.系统设备应具有防潮措施。
    9.控制屏的进出线方式可上、下选择,机组接线盒的进出线方式可左、右、下选择。
   10.机组应配有良好的减震装置。
   11.机组电之间、机组电与市电之间应具有可靠的电气和机械联锁性能,并具有手动切换和过流保护性能。
   12.系统设备应能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连续工作,并满足其所有性能指标。
   环境温度:0℃ — 40℃
   相对湿度:≤ 90%(25℃)
   13.系统应配备可供机组正常运行3000小时的备件和维修工具。
   14.在系统交流主电路中应留有交流调压器接入的支路,该支路与市电接入分开。交流输出可市电直通,也可通过调压器输出。
   15.除系统本身所用交流配电外,系统还需有九路输出供用户配电使用:
   380VAC 三相    100A       二路
                        (含仅供市电一路)
   380VAC 三相     60A       二路
   380VAC 三相     30A       三路
380VAC 三相     20A       二路
16.系统控制设备和监控软件应不存在2000年(千年虫)问题。

   三.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系统配置
   (一)柴油发电机组            一套
    1.水冷发动机                两台
   说明发动机型号、功率(主用功率、备用功率及修正功率)、效率和原产地。
    2.四极无刷永磁发电机        两台
   说明发电机型号、功率、效率、绝缘等级和原产地。
    3.发动机调速器              两套
   说明调速器型号、种类(机械调速或电子调速)、性能指标和原产地。
    4.自动电压调节器            两套
   说明自动电压调节器型号、性能指标和原产地。
    5.发电机组减振器            两套
   说明减振器性能、安装方式和原产地。
    6.说明发动机与发电机的配套性能
   (二)控制输出屏              一套
    1.微电脑处理器              两台
   说明微电脑处理器型号、性能指标和原产地。
    2.监控系统                  一套
   应能提供遥控、遥信两项干接点,遥控、遥信、遥测三项RS232和RS485 的通信接口及通信协议。
   说明所能实现的监控项目和性能指标。
    3.自动转换开关(ATS)       两只
   用于两机组电之间切换和机组电与市电之间的切换。ATS 必须具有双工操作和过流保护性能。
   说明ATS 型号、性能指标和原产地。
    4.输出空气开关              九只
   除无人值守柴油发电机系统自身所需交流配电外,另需配备九路空气开关输出:
       380VAC 三相    100A      二只
                          ( 含仅供市电一路 )
       380VAC 三相     60A      二只
       380VAC 三相     30A      三只
       380VAC 三相     20A      二只
    5.表头及转换开关或液晶显示  一套
   应能显示市电三相电压、市电三相电流、市电频率、A机三相电压、A机三相电流、A机频率、A机转速、B机三相电压、B机三相电流、B机频率和B机转速。
    6.机组运行计时表            两只
    7.“自动 — 手动”转换开关   一只
    8.“正常 — 测试”转换开关   一只
    9.防雷器件                  一套
   说明防雷器件型号、性能指标和原产地。
   10.其它配置说明
   (三)燃油补给系统            一套
    1. 450 升日用燃油箱:       一只
   含进油口燃油滤清器、出油口油水分离器、油面计、阀门、回油管和燃油箱至两台机组的输油管以及燃油箱进油管(室内部分)。
   说明自动补给原理、燃油箱尺寸和容量。
    2.电动油泵:                一只
   电动油泵的吸程  ≥  7 米
    3.手动油泵:                一只
   在电动油泵失灵的情况下,手动油泵应能可靠抽油。
   (四)润滑油补给系统          一套
   该系统应能保证机组240 小时连续运行。
   说明其原理。
   (五)冷却水补给和加热系统
   该系统应能保证机组运行1000小时内不用人工加水,并保证机组在低温情况下能正常启动。
   说明其原理。
   (六)启动电池                两套
   要求12VDC 或24VDC 电启动,启动电池为100AH — 150AH阀控式密封蓄电池。含电池架及连接电缆等附件。
   说明蓄电池型号、使用寿命和原产地。
   (七)电池充电器              两台
   要求输入电压220VAC,输出电压12VDC 或24VDC,输出电流4A— 10A的开关电源,可浮充/均衡转换。
   说明电池充电器型号、性能和原产地。
   (八)排气消音系统            两套
   含消音器、弹性排气连接管、排气管及安装材料。
   说明安装方式、性能和原产地。
   (九)自动通风系统            两套
   含排风弹性连接管道、进排风百叶窗、进排风滤网罩、进排风百叶窗控制电动马达、通风控制屏、调节室温部件、安装材料和安装工具。
   说明自动通风原理、尺寸和原产地。
   (十)接线及电缆             一套
   含机组至控制屏的各种控制线、电力电缆以及自动供油系统、自动通风系统、电池充电等各种电源线和控制线。
   (十一)备件                 一套
   可供机组运行3000小时的备件。含燃油喷嘴、风扇皮带、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水滤清器、油水分离器以及控制屏内的继电器和熔断器等易损器件。
   说明备件配置原则。
   (十二)维修工具             一套
   含维修发动机、发电机及控制屏的各种专用工具和保养工具。
   说明维修工具配置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