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请各位高手给我帮帮忙

LD   213.01
AND  40.15

LD   213.00
OR   41.00

KEEP 200.04
现在这段程序.有一点问题让我百思不得起解
当200.04置位后
41.00为ON后200.04不能复位;
当213.00为ON时可以复位
说明:41.00为ON后直到213.00为ON后过0.x 秒才为OFF
所用PLC为欧姆龙C200HG CPU63 系统未用光缆单元及通信模块  远程I/O 此条程序的上下相邻程序均能运行.结构相同的KEEP语句也能正常工作
拜托各位给以个解释好吗

网友A:
查一下41CH的宣告!C200某些模組會佔用,當然;高密度模組會延伸到41CH而成為輸入點!因此;確認41CH是否為INPUT BIT

楼主:
利昌大哥:
在麻烦你一下,我不只道怎麽查呀!
你说的宣告是不是I/O登记表呀?

网友A:
若不宣告!不過是內部繼電器,

楼主:
谢谢大哥
是不是没有没有宣告的组2 高密度I/O输入单元都不能触发锁存器或直接连接输出点
列:LD  4100
  OUT 500.01
此条程序,4100为ON时使用CX-P监视是显示500.01为ON但是用编程器检查发现500.01其实是OFF

网友A:
你是修改一台舊的或是他台舊轉新的PLC?
在IOTABL SETING裡去宣告一下!

楼主:
是一台新设备 观察梯形图是发现的  目前还没有出现控制事故
他没有登记I/O表
以运行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