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汽机主汽门的位置信号,采用的是HONEYWELL的磁性开关。
  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道能否作为DI直接进DCS呢?
  好像它输出的信号是0-24v电压信号。。要加转换吗?

  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开关信号,怎么又会是0-24V电压信号呢?开关信号的话应该可以接入的。

网友B:
可以直接接入。
有的DCS厂家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DI、DO信号全部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C:
可以直接接入,但要注意元件的安装要求。

网友D:
朋友,你说的磁性开关,叫我们这里来说可能是我们说的接近开关,工作原理是当开关触头接近金属时,会有信号输出。接近开关务必要接中间继电器才可以工作,在说明里应该有接法,你可以看看。如果你的DI模块需要输入的信号是AC220V,那你可以用DC24V的中间继电器来做个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5楼的朋友,对也叫接近开关。
不过还是没弄明白,看到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说可以接入的,也有说要加中间继电器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D:
你看他的说明上,有个地方要接入负载,那个负载就是中继了

网友E:
你说的磁性开关应该就是接近开关吧?接近开关的输出有几种形式,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可控硅输出,你首先要弄清楚你的开关的什么样的输出形式,如是继电器输出的话就可以直接进DI了,如不是的话就要经中继了.

网友F(2005-06-25):
一般来说,为可靠起见还是采用继电器来隔离。

网友G:
建议去以下网站查找说明书,即可解决。
http://www.honeywell-sensor.com.cn/

网友H:
如果是干簧管式的硬开关可以接入。如果是类似霍尔式的半导体软开关,就要看该开关是否有对工作电源有电压电流的要求,如最低工作电压,最小工作电流等,再看看DCS的DI卡是否符合要求,如不符合则需要加继电器隔离。hzzwd说道对,一般稳妥起见都要求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