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用三菱数据传输线(SC-09)加一个普通RS232转换接头可实现.我试过用FRO-FACE GP系列连接过(三菱A\FX系列都可以).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
有专用的GP-FX2N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B:
是呀,而且制做也简单,

网友C:
就是   422-422  ------------

网友D(2005-09-08):
请问一下用三菱数据传输线(SC-09)怎么连接FX-PLC,能说的再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