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小弟有只电机因为需要要接220V电压,谁告诉我下该怎么接?
电动机型号:YSL1242-2   功率  370W
电压380V    电流1A
频率50HZ   转速   2800转/分
绝缘等级E    相数Y3相
请各位大哥详细点告诉我我该怎么接?
买多大的电容?
接上220V电压,他的功率有影响吗?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
急啊
救命啊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三相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型接法即可。但我搞不清楚的是,你的三相220伏何来?你的”买多大的电容?”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不起!没说明白!
我是要把他改成在单相220V上面用的!

网友B:
胡折腾!
一下要把220V改为380V,一下又把380V改成220V;

楼主:
不是啊大哥
是真的要改啊
220v改380V是我自己厂里要改
380V改220V是朋友要改,叫我帮帮忙
还请你们帮帮我啊

网友C:
一个你那样大小的电机才多少钱呀!还不如去买了

楼主:
大哥不是钱的问题啊
我想知道到底怎么接啊
算了,什么TMD的论坛,在里面求助什么用都没有!你们TMD的这些人也太自私了!
我自己没有人告诉我,没看资料还是接好了
加了个20U的电容,乱接起来都能转,好象比三相电转的还快些

网友D:
废话!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其实不算太难,例如A,B,C为三相输入,A相接220火线,B,C接4UF电容,220V零线接B或C相都可以,如果反转,调整一下相序即可.

网友F:
你的电机功率不大!可以改变接线方法的,把三相绕组中的一相绕组从原来的绕组中拆开,串联两个电容(电容并联),后与两两相并联接与电源就可以实现启动,当电机接近额定转速,就可以切除其中一个电容(一只电容上接个控制开关),电容要有足够的耐压强度,电容的容量根据惦记的大小开选,如果选配得当,单相运行的功率可以达三相运行功率的70%!
这个是我在《电气时代》这个书上看到的!!

网友G: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哥不是钱的问题啊
我想知道到底怎么接啊
算了,什么TMD的论坛,在里面求助什么用都没有!你们TMD的这些人也太自私了!
我自己没有人告诉我,没看资料还是接好了
加了个20U的电容,乱接起来都能转,好象比三相电转的还快些
你最好不要这样乱搞。我虽然不知道应该怎么接,但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做个实验。根据你现在这个接发,你难道没有发现电机已经不是很正常了吗?

网友I:
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9楼的
              你把所以然说出来啊》??????
我还是支持10楼的说发
 电动机能安全运转不就好了,说那么多所以然做什么!!!!又不是孔夫子也

网友J(2005-05-24):
好像不太难呀。

网友K:
三相电机的单相运行

   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接线端连接上几只电容器,可以接至“单相电源上运行。对于常见的单速三相电机,无论它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都不必拆开电动机绕组的内部接头,而只需在引线端并联电容器。

   三相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时,电容按图:连接;是星形接法时,电容按图2连接。图中C2为运行电容人:为启动电容。闭合开关K后接通电源,电机开始运行,当电机达至!额定转速后,应通过开关K将c1断开,否则电机会发热,甚至烧坏。

电容C2的容量可按下式计算:C2=1950*In/(Un*COSФ) (μF)

   式中1N、UN、cos十分别是原三相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值,若铭牌上无功率因数,cosy可取0·85左右。例,日某台三相异步电机铭牌上标有“A”连接,额定电压力220V,额定电流力0. 85A,功率因数为0.8。则改为单相运行时工作电容C2为:

C2=1950In/(Un*COSФ)=1950*0.85/(220*0.8)=9.42(μF)

取C2=10μF。

网友L:
是怎么接的呢,可以说明白点?

网友M:
三相电机能接单相电源吗?我可没听说过,那位高手说可以的话,请给点指教?

网友N:
去百度等 搜索  "三相电机的单相运行"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O:
共同探讨
三相电机若原接线为星形,若仍按星形改接,功率将减少很多,应改为三角形接法后再改接,三个节点分别接火线、零线、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根据转向要求可接零线或火线,从原则上讲应配双电容,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转电容,   启动电容可配接PTC  作为自动启动开关使电机启动后自动断开,这样既缩短了启动时长又增加了启动力矩,从而减少了起动功耗。至于启动电容和运转电容的大小可根据相关公式计算,电工手册以及家电维修杂志上都有介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电机工作在最佳状态,使改接的功率损耗降至最低。但有一点必须是肯定的——功率必然减小。8楼所说“好像比三相转的更快些”是不符合逻辑的,大家知道电机的转速是由电机的极数和电源的频率决定的,既然极数和频率都已定,那么空载转速也肯定不会变的(超荷的情况下转速会减慢)。

楼主:
谢谢你们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