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因为我厂有一只220V电机,但是车间都是380V的电,我想把它改为380V的,大侠,们告诉我下!!!!
 电动机型号:1250-22   功率   250W
电压;220V  电流是2A   频率:50HZ  转速  2800转/分
绝缘等级B   电容10UF/450

  这个电动机可以改为380V的吗?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你们

网友A:
很多单相2极电机的定子槽大小是不一样的(内圈匝数较少外圈匝数较多),这样的电机就没办法了。

楼主:
那你门的意思是说不能改了吗?

网友B:
你可以敷设一根零线,那么任意一相线与零线即是220伏,另外选一个500VA左右的380/220的变压器也不失之为办法。但是,我搞不明白的是,你的车间难道没有220V的照明吗?

楼主:
你可以敷设一根零线,那么任意一相线与零线即是220伏!
可以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吗?
谢谢你!!
有220V的
但是我想自己学习!
麻烦你们告诉我下

网友C:
你连最基本的都没搞清楚,麻烦你先从电工基础学起!~

楼主:
楼上的大哥
我就是不明白才在论坛问的啊
要是都明白的话,谁还在论坛里面问啊
不是你会做的没个人都会做啊!!!!

网友D:
搞不懂;
你要把单相220V的电机改为三相380V的?
还是改成单相380V的?

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说明白
我是要把单乡220V的改380V三向的

网友E:
?难道你们车间的照明电都没有?

楼主:
大哥有220V的电啊
但是我自己想改成380V的啊
还请帮帮忙

网友F:
电机的槽数是多少啊?还改2极的吗?

网友G:
你要把单相220v的电动机改为三相380v是没办法该的即使绕组重绕电机会发热功率也降底总之是不合理的。要是改单相380v没有意思这就像到北京转台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