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问题?

楼主(2005-04-24):
请问两相步进电机能否接到五相驱动器上面?那如果反过来呢?

网友A:
两相步进电机能否接到五相驱动器上面不是很清楚,但反过来应肯定不行的,

楼主(2005-05-28):
多谢楼上,还有人没有?

网友B:
不行的,老弟,5相的不能接两相的,绕组不一样的,两相有两个,或4个绕组,五相的有五个,不能接的
,或许可以用5相反应式的接在五相混合式上,我们用三相混合式驱动器的接在三相反应式电机上到是可以驱动,运转起来不稳定.呵呵,想法到是挺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