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自动扶梯

楼主(2005-04-24):
我想将商场扶梯改为变频,不知道选那种变频器(11kw),要求没人时用最慢速(无负载)有人时使用工频。请各位给点意见。另外,这种变频器的价钱是多少?(厂家改装要15000元)

网友A:
11kw衡扭距变频器国产大概3400元左右.

网友B:
老兄:我不太清楚国产变频器 的价格,但不至于这么低吧,台湾的还要5000多呢?

网友C:
不过3400是太低了,他可能是说水系统之类的负载,扶梯你千万别用这样的变频器,建议你用科姆龙的,他选用的元器件还行,价格大概5000左右。

网友D:
要是我,就用西门子的MM440。绝对可靠。但要把参数设置好了。

网友E:
扶梯上没人时延迟一定时间就停止运行,当有人进入扶梯时,就自动启动。

楼主:
如果这样,那么扶梯的电机频繁启动,对扶梯影响大么?如何解决

网友E: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延时时间长一点

网友F:
你好!我是做节能改造的,有兴趣的话加我的QQ121184585,注明来意,谢谢!

网友G(2021-02-22):
改变频,也是挺麻烦的。
首先要有电梯厂家的授权许可,
然后还要有改造资质。
改造,只要有改造经验的,都好改。
直接装变频器,配置好,扶梯口装上雷达感应器或者光电感应器,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