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有哪位高手用DOS  S5连接过PLC吗 ?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过去做S5的都是高手啦,再早还不是MSDOS。
应该注意的是,你有一条正确的电缆。

网友B(2005-08-27):
你有S5的电缆和授权?

网友C(2006-05-18):
我用S5-3.2软件,不管在98,2000,XP下都能连,电缆是PC-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