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4):
我有一条SC-09的编程线,可以连接FX系列的PLC,可是不能连接上A系列的PLC,请各位大侠指教!A系列的PLC为A2A和AOJ2H。

网友A:
应该是电缆的问题!
你用SC-09连一下老型的FX2的PLC试一下;

网友B:
你那一条为简易的。能与8针口的FX系列通讯,但不能和A系列通讯!

楼主:
你好!
你好,谢谢!我用的这条SC-09可以连接上任何FX系列的PLC,就是连不上A系列的,Q系列的我没有试过,听说有一种是SC-09-S,可以连接上A系列的PLC,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条新的要150两银子呢!!

网友C: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