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4-25):
在S7-200 CPU 226做实验时发生了一个怪故障:不论模式选择开关打到什么位置,并且程序清了好几次,SF/DIAG指示灯总是亮的,更奇怪的是,程序却运行的非常正常。

请高手指教,小弟多谢了!!

网友A(2007-04-02):
是因为你设置了强制点!在step软件那里,可以解决!
调试-取消所有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