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多大的排气扇

楼主(2005-04-25):
一个2100mm高, 1200mm宽的柜子, 带有变频器,带200KW的鼓风机, 我该用多大功率的排气扇啊?

网友A:
这主要要看你的柜子里的变频器等等的散热功率有多大,使用手册上写得很清楚的。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空调而不是风扇,灰尘太大了。
另外,风扇在这里的重要指标应该是风量而不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