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题目: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PLC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现在本人在设计过程中遇到困难,我对硬件不是很熟悉,请大家帮忙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1)PLC控制系统硬件布置图及接线图;
2)PLC控制系统元器件明细表;

二.设计要求
1. 机床的主电路由7台Y 系列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及控制元器件组成,由于各电动机均在7kw以下,允许采用直接起动控制.
2. 液压工作台和电动机之间的配合与联锁必须符合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的工艺要求。因为空操作的原因,铣削前要求工件快进,到规定位置工进铣削加工; 铣削完成后第二次快进,到规定位置后第二次工进至死挡铁停留。此时钻头箱以快进转工进的工艺流程对工件钻削,钻削完成后必须在两钻头箱全部退回原位,钻头确实已离开工件后才允许工作台快速退回。
3. 控制回路除了电气基本保护外,还应该设置“电隔离保护”,以提高安全性。
4. 机床电气控制系统应能满足半自动循环加工工艺和手动调整工艺的需要。各电动机和工作台的运动在工艺上都应具备必要的配合和联锁。
5. 本系统主电路供电电压为交流380V,控制电路电压110V;直流控制电路为桥式全波整流,电压24V;指示灯电路电压为交流6.3V。
6. 进行PLC硬件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必要的硬件联锁及不同电压种类和等级的分组。
7. 编写的PLC控制程序必须上机通过模拟调试,调试时可采用模拟调试开关板和灯泡进行,调试时应有必要的记录。
三.加工过程概述及要求
(一).加工过程概述
双面二工位铣钻组合机床是由双面钻床和双面铣床组合而成,具体加工对象是对较大型壳体零件的粗加工。组合机床为卧式,设置液压动力滑台为移动工作台,采用行程控制和液压传动,可作半自动循环加工和手动调整。工件的装夹采用具有油路失电夹紧功能的液压控制系统夹紧(放松)被加工零件,在一次半自动循环中,工件经过两个工位进行铣、钻加工(每个工位都经过快速进给和工作进给两步),两个工位各完成一道加工工序。第一工位为双面铣床:左右两个铣头安装在工作台两边,铣刀作旋转运动,在工作台由快进转为工进时对夹紧在工作台上的工件铣削加工。第二工位为双面钻床,由左右两个钻头箱构成,钻孔过程分为两个工步。双铣头铣削后,工作台携夹紧的工件继续前进至死挡铁停止。此时工作台不动,左右钻头箱(各两台电动机)先由快速进给电动机进行空操作的快进,继而快进电动机断电并由电磁制动器制动,钻头电动机得电,对夹紧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工件进行工进钻削,加工完毕后钻头电动机断电,快进电动机反相序得电,电磁制动器松开制动,电动机反转带动钻头箱快速退回。只有当左右钻头箱全部退回到原位后,才允许液压工作台快速退回原位。液压工作台快速退回原位后,工人松开并卸下工件后,进行第二个壳体零件的加工,整个控制系统采用行程和压力控制。

 1.液压控制回路电磁阀及压力继电器动作表如表所示:

工步 元件 1YV 2YV 3YV 4YV 5YV 6YV 7YV 8YV 1SP 2SP 3SP
原位 - - - - - - - - - - -
工件夹紧 - - - + + - + - - + +
滑台快进Ⅰ + - + + + - + - - + +
滑台工进Ⅰ + - - + + - + - + + +
滑台快进Ⅱ + - + + + - + - - + +
滑台工进Ⅱ + - - + + - + - + + +
死挡铁 + - - + + - + - - + +
滑台快退 - + - + + - + - - + +
工件松开 - - - + - + - + - - -
(二).要求
被加工零件的夹紧(放松)由具有油路失电夹紧功能的液压控制系统完成。
  手动调整的特点是按住某个调整按钮后,系统相关环节动作,松开后关断。
双面二工位铣钻组合机床采用机械、液压、电气相结合的控制方式。其中机械设计是机床的基础,液压控制保证了工作台的进给和被加工工件的夹紧放松,电气控制设计起着神经中枢的作用。使机—液—电的结合成为可能。
四.设计技术数据:
1) 液压泵电动机M1:Y112M-4  4kw  1440r/min  8.8A  380V △联结
2) 左、右铣削头电动机M2、M3:Y132S-4  5.5kw  1440r/min  15.4A  380V
△联结
3) 左、右钻头箱快速进给电动机M4、M6:Y90S-4  1.1kw  1400r/min  2.7A  380V Y联结
4) 左、右钻头电动机M5、M7:Y100L-4  3kw  1420r/min  6.8A  380V △联结
5) 所有电磁阀线圈电压为DC 24V额定电流0.78A

网友A:
老兄,是不是写毕业论文啊。怎么和我毕业的时候做的一样啊,呵呵

楼主:
请大家给些意见啦,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懂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肯指教下呢?

网友B:
我做过上百台组合机床的控制系统,我是做自动控制的,但机械\液压也略懂一二.感觉你的总体配置不是很理想.比方说:既然有液压站,为什么钻孔工位不使用液压滑台而用机械滑台呢?工作台在二工位时没有锁紧,钻孔时不怕振动吗?光用油缸顶有点勉强..........
再问一句,你是工作需要,还是....
wqcoco@126.com

网友C(2006-03-07):
我和你一样

网友D(2006-04-11):
你好 !上面的液压控制回路电磁阀及压力继电器具体是指什么?请指教,谢!

网友E(2006-05-19):
你写得和我的毕业论文一样 ,还有没有更多的,请发给我

网友F(2006-11-15):
怎么跟我的一样啊
论文see see 哈
哈哈

网友G(2007-05-09):
这位老兄,你做的毕业设计和我一样 ,请发给我,谢谢

网友H(2007-12-07):
自己07年做的毕业设计,中英文翻译,答辩稿(PPT),论文一套,包括电子稿,图纸,程序都有,要的可以QQ联系  360188767   。著名论文2字。在线解答,一般晚上7点后有人。自己答辩得了87。靠差点大组答辩。

网友I(2008-10-25):
你好啊
你能不能给我你更多的此题信息啊

网友H(2010-02-07):
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PLC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一、题目: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PLC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二.设计要求
1. 机床的主电路由7台Y 系列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及控制元器件组成,由于各电动机均在7kw以下,允许采用直接起动控制.
2. 液压工作台和电动机之间的配合与联锁必须符合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的工艺要求。因为空操作的原因,铣削前要求工件快进,到规定位置工进铣削加工; 铣削完成后第二次快进,到规定位置后第二次工进至死挡铁停留。此时钻头箱以快进转工进的工艺流程对工件钻削,钻削完成后必须在两钻头箱全部退回原位,钻头确实已离开工件后才允许工作台快速退回。
3. 控制回路除了电气基本保护外,还应该设置“电隔离保护”,以提高安全性。
4. 机床电气控制系统应能满足半自动循环加工工艺和手动调整工艺的需要。各电动机和工作台的运动在工艺上都应具备必要的配合和联锁。
5. 本系统主电路供电电压为交流380V,控制电路电压110V;直流控制电路为桥式全波整流,电压24V;指示灯电路电压为交流6.3V。
6. 进行PLC硬件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必要的硬件联锁及不同电压种类和等级的分组。
7. 编写的PLC控制程序必须上机通过模拟调试,调试时可采用模拟调试开关板和灯泡进行,调试时应有必要的记录。
三.加工过程概述及要求
(一).加工过程概述
双面二工位铣钻组合机床是由双面钻床和双面铣床组合而成,具体加工对象是对较大型壳体零件的粗加工。组合机床为卧式,设置液压动力滑台为移动工作台,采用行程控制和液压传动,可作半自动循环加工和手动调整。工件的装夹采用具有油路失电夹紧功能的液压控制系统夹紧(放松)被加工零件,在一次半自动循环中,工件经过两个工位进行铣、钻加工(每个工位都经过快速进给和工作进给两步),两个工位各完成一道加工工序。第一工位为双面铣床:左右两个铣头安装在工作台两边,铣刀作旋转运动,在工作台由快进转为工进时对夹紧在工作台上的工件铣削加工。第二工位为双面钻床,由左右两个钻头箱构成,钻孔过程分为两个工步。双铣头铣削后,工作台携夹紧的工件继续前进至死挡铁停止。此时工作台不动,左右钻头箱(各两台电动机)先由快速进给电动机进行空操作的快进,继而快进电动机断电并由电磁制动器制动,钻头电动机得电,对夹紧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工件进行工进钻削,加工完毕后钻头电动机断电,快进电动机反相序得电,电磁制动器松开制动,电动机反转带动钻头箱快速退回。只有当左右钻头箱全部退回到原位后,才允许液压工作台快速退回原位。液压工作台快速退回原位后,工人松开并卸下工件后,进行第二个壳体零件的加工,整个控制系统采用行程和压力控制。

 1.液压控制回路电磁阀及压力继电器动作表如表所示:

工步 元件 1YV 2YV 3YV 4YV 5YV 6YV 7YV 8YV 1SP 2SP 3SP
原位 - - - - - - - - - - -
工件夹紧 - - - + + - + - - + +
滑台快进Ⅰ + - + + + - + - - + +
滑台工进Ⅰ + - - + + - + - + + +
滑台快进Ⅱ + - + + + - + - - + +
滑台工进Ⅱ + - - + + - + - + + +
死挡铁 + - - + + - + - - + +
滑台快退 - + - + + - + - - + +
工件松开 - - - + - + - + - - -
(二).要求
被加工零件的夹紧(放松)由具有油路失电夹紧功能的液压控制系统完成。
  手动调整的特点是按住某个调整按钮后,系统相关环节动作,松开后关断。
双面二工位铣钻组合机床采用机械、液压、电气相结合的控制方式。其中机械设计是机床的基础,液压控制保证了工作台的进给和被加工工件的夹紧放松,电气控制设计起着神经中枢的作用。使机—液—电的结合成为可能。
四.设计技术数据:
1) 液压泵电动机M1:Y112M-4  4kw  1440r/min  8.8A  380V △联结
2) 左、右铣削头电动机M2、M3:Y132S-4  5.5kw  1440r/min  15.4A  380V
△联结
3) 左、右钻头箱快速进给电动机M4、M6:Y90S-4  1.1kw  1400r/min  2.7A  380V Y联结
4) 左、右钻头电动机M5、M7:Y100L-4  3kw  1420r/min  6.8A  380V △联结
5) 所有电磁阀线圈电压为DC 24V额定电流0.78A

网友J(2010-03-09):
双面两工位铣钻组合机床PLC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你好 有的发下吧

网友J:
我也是这个毕业设计  求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