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现有松下一交流伺服电机MINAS A系列,想用电脑控制位置。不知有和简洁的方法。
通过CN SER连接到电脑用PANATERM软件可否控制。
如果不行,能否自编软件用计算机串口直接连接CN I/F接口来控制。
请各位大牛指点,这里先谢了!!!

网友A:
都不可以。控制端口只有驱动器上的脉冲或模拟接口。
控制方案很多,plc、板卡

网友B:
如果你选择的四伏控制器本身可以进行位置和速度曲线设定的功能,并且有通讯接口
可以选择通讯方式来做。
如果有模拟量控制的方式,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