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各位大虾:
     本人从没做完MODBUS 通讯,请问在MODBUS通讯时,怎么读取 从 从机 返回的报文, 怎么判断 接受到的数据 就是第一个字节?? 在程序怎么处理??  本人是超级菜鸟,请不见
笑?

网友A:
老大,问题不明确,别人咋回答?
把硬件环境,软件说明一下。

网友B:
先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一个Cbyte数组里面,然后取其中的第一个字节进行判断!
数据的其他读取一样!

楼主(2005-06-04):
谢谢各位大哥了~~
本来还有一问题请教啊!!
CRC检验里面, 怎么把寄存器里的高低字节交换???
请说明下原理啊!本来看了无数源代码,还是看不懂!哎..人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