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谁能根据这个图,把工作台运行的PLC梯形图和程序写出来?

网友A:
这个我在2000年改造过龙门刨床

网友B(2005-05-26):
楼上的,你能把资料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C(2007-11-22):
这个很简单,你用台变频器,比如说三菱S500的变频器,你通过设置多段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菱S500的变频器最多可以设置15段,这个对这个踢应该合适,至于写PLC里面的程序的话也是很简单的,你可以不要用通讯,直接利用开环控制,我想程序就不要说了吧!!
我毕业设计也是A系列龙门刨床的改造,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我邮箱zouzqian@sina.com

网友D(2007-12-28):
用一台FR740和一个FX2N就能实现了.可以联系我QQ190724981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