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各位大虾:
     我现在用单片机开发一个系统,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指教:
     1.采集柴油机转速信号是一个0~24V的方波信号,但是其脉冲信号个数和转速信号的关系很是奇怪:脉冲个数(100ms):
                                   0~72个:转速对应为0~700RPM
                                   72~100:转速对应为700~1000RPM
                          然后:72~100:转速对应为1000~1300RPM
                                   100~150:转速对应为1300~2300RPM
              如此的话,我的单片机程序该这样处理才能从采集到的脉冲数得到正确的转速呢?
     2.AD采样输入部份采集到的为来自传感器的电阻信号,当电阻为0的临界点时,有可能因为传感器的接触不好而导致电阻为无穷大,这样单片机系统采样到的数据在摸屏上的模拟动态仪表上会出现大幅的摆动。该这样解决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A(2006-06-28):
这个问题很简单呀,我有经验,把你邮箱发给我,我发份资料给你

楼主:
啊?是吗?我现在也有一些想法了,交流交流,你认为是 什么原因呢?
wxjia_520@163.com

网友B:
没做过这项目,不过估计1,采样速率跟不上,柴油机高速的时候,有脉冲丢失,用的磁电检测的话,脉冲应该和转速成正比.建议:先把波形整形,减少干扰,计数器技术,不用外部中断.第二个问题,没接触到,还不清楚

楼主:
呵呵,差不多,不过不是采样速率跟不上,恰恰相反.我原先用的一个高速光隔,干扰的脉冲经过光隔过来了,所以采样的时候一并采集进去了,所以低速的时候,转速偏高.而后面我用了低速光隔.干扰过不了,就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过害得我很惨!!

兄弟,谢谢你的回复.有空多交流.
E-mail:  wxjia_520@163.com
QQ:165080190

网友C:
楼上的你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fyq0321@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