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25):
S7-200与PC通过PC/PPI电缆连接,系统为WIN2000,不知为何不能通讯,程序不能下载,急需解决,望大虾指教,感激!感激!

网友A:
PPI电缆的波特率是否和软件的一样?COM口是否损坏?

楼主:
是一样的,9.6 在别的机子上也不行,不知为什么,请教

网友B:
不能通讯当然下不了,接好后第一步是查联线是否牢固,第二步在软件上设置通讯方式,选好CPU型号,再联!
联不了则很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1:在"控制面板"上查找到"PC/PPI"电缆的设置,设定好相应的Baud Rate、COM参数;
2:在编程软件上“通讯”上刷新“PC/PPI”自动查找即可

网友D:
确认S7-200的通讯口是不是好的?
偶就几次碰到过CPU224的通讯口被烧毁的情况;

楼主:
我两个CPU226口都试过,都不行,PPI可能出问题吗

楼主:
如何可知CPU224的通讯口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