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墙上有个四脚插座,我知道其中三个脚分别接着三根相线,请问第四个脚接的是零线还是保护线呢?

网友A:
当然是零线了!

网友B:
这是三相电的插座,三相之外另一个是地线;

网友C:
应该是接零用的

网友D:
保护用零线!

网友E:
接零.不是接地.

网友F:
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否是3相4线制,是3相4线制对4孔插座来说,应该是保护接零线.

网友G:
应该是保护接零线.

网友H:
很有可能是地线.

网友I:
那是接地线

网友J:
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