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已知两相电机的工作电压12V,电流0.461A,内阻30欧姆,怎样确定是用H桥驱动电路还是别的电路?怎样选取合适的三极管和电阻呢?

网友A:
这个电机只可以用双极性驱动,即H桥驱动,因为是两相电机,故只有四根引出线.所以不能用单极性驱动.如果电机是四相,有5根,6根或8根引线,就可以用单极性驱动,单极性驱动电路简单,成本低,绕组的利用率也低,性能也差些.一般用在速度和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