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谁有六面顶压机 三菱FXon-60MP型的程序和接线图啊?
我这有该PC机和在别处抄来的320缸径压机的程序,但我输入到PC内后,PC机上CPU-E的红色信号灯闪个不停,我反复核对过几遍却没发现程序和本上抄的没有不同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插上F-ONE的 KEYBOOD,會顯示錯誤讓你知道!

网友B:
是不是你抄来的程序用的不是FX0N的型号?

楼主:
是啊,他的PC机是FX1的,型号不同程序就会出错吗?那有没有这种型号机型的程序啊?

网友A:
098123 :你玩我!呵呵呵~認了!

网友B:
FX1与FX0N所支持的指令是不同的;
如果有FX0N不支持的指令输入到FX0N内,红色信号灯会闪个不停;

网友C:
把程序修改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