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我有三台富士变频器键盘被锁,只有运行和停止有反应,不能更改参数,请那位大侠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参数说明书,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说明书我没有,富士变频器可以设定一个端子锁键盘,你只要把该端子与公共端接通就可以。

楼主:
我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B:
说明书我没有,富士变频器可以设定一个端子锁键盘,你只要把该端子与公共端接通就可以。
老大你也想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C:
能改F02的值吗!改成1。估计不行!另一方法:同时按下STOP+RESET键,可以由外部端子信号运行和面板操作相互切换!!!!试试!!实在不行就把它砸了,换几台新的,呵呵!!

网友D:
我有富士变频器的说明书,下次我告诉大家。

网友E:
F00是加密的功能码0为不加密1为加密,STOP+^切换

网友C:
F00是数据保护,F02是运行操作。

网友F(2005-07-08):
首先要知道你变频器是G9S、G11S、G11UD还是VG7S,它们的数据保护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我记得G11S的锁不住密码,我本来是搞电梯的,在G11UD上遇到过好多次密码被人锁的现像,同时按下PRG与SHIFT可把U的参数按出来,但是怎样才能把N的参数按出来呢,密码又如何能破解,请问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H(2006-02-08):
富士键盘面板大概多少钱一个?我这vg7s没有面板。

网友I(2006-07-14):
富士G11UD变频器的密码怎样才能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