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我有一台VFD_M变频器说明书上说:电源输入电压为三相220伏,我国电网电压常规是三相380伏,怎么和电机相接,电机有星型接法<380伏>.三角型接法<220>。
另外我把三相电源接到变频器上、输出端不接电机即开路状态,通电后显示异常CF3、查说明书: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这台变频器应该怎么联接才是正确

网友A:
接单相220V电源就行了;电机改为三角型接法;
将参数恢复出厂值后送电,如果还显示CF3,你的变频器可能要送修了;

楼主:
谢谢:我照你说的试了一下、不行接单相220伏点不亮,

网友B:
是否要维修啊,13599171785

网友C:
你查下三相电源是否平横,有没有缺相

网友D:
你这台变频器不能用三相380V电源,只能用三相220V电源,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就是用的这种电源。解决的办法有二:   1.定制一台三相380V变三相220V变压器;   2.重购一台变频器。

网友E:
输入380已经炸了模了

网友F:
只能用三相380/220的变压器。请回贴,谢谢。

网友A:
VFD007M21A本来就是单相220V的电源;
台达三相220V电源的型号为VFD007M23A;
所以你接单相220V不亮的话变频器肯定有问题;

网友E:
这部机一定是接单相220
CF3是里面的检测线路有问题
不想炸机就看清楚说明书

网友G(2005-05-31):
你对照说明书仔细看看铭牌就知道错在哪儿了。

网友H:
晕,你的电机是多大的?380还是220?
如果是220的直接用在输入上任接2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