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问题

楼主(2005-04-25):
我用Concept v2.5连接施耐德的984-265plc就出现"differenet version of IEC loadables on punit and plc detected      error id :oli -21731"谁知道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哦 可能是版本不对 试试ll984

网友B:
是不是程序版本和PLC内的不一致?重新下载再连

楼主:
其实可以连上的,但是下载的时候还会跳出来,结果都下载不了

网友B:
你是下载修改还是重新下载全部?如果是下载修改就一定要版本一致。
或者你可以先不打开程序,运行CONCEPT后直接连接PLC,然后上传程序,修改一部分后download changes看看能否下载。另外,如果已经有一台电脑连接了PLC,你就连不了了。

网友C:
是新plc吧,如果是。。。。。。。。。。。。

需要向plc下载支持IEC梯形图的套件。

楼主:
是旧的plc,前一段断了电后来电池又被人拿走了,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丢了。这两天找了厂家来,主要原因是版本不一样,换了一个版本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不过还是下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