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5):
安装在设备上的震动电机,经测试其工作电流大于铭牌上的工作电流,
震动电机的转轴又没受限制,难道也有负载限制?

网友A:
振动电机负载大,应调节两端激振偏心块,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楼主:
这震动电机是封装的,只有一根两芯电缆引出来接电源
难道要拆开外壳去调偏心块?
谢谢大虾指点!
请大虾继续赐教,谢谢!

网友B:
应该调偏心块

网友C:
当然要把壳打开了。但不是电机的壳。

楼主:
我拆开一看,偏心块是不能调整的,其结构就是电机轴从从一个园柱体偏离园心的位置上穿过.
从设计的角度看,是不用调的.
请大虾继续赐教,谢谢!

网友D:
调整两偏心块的相对位置,重合激振力最大,180度激振力最小。一般在偏心块的侧边有内螺脚螺钉,松开它,就可调整偏心块的相对位置。

楼主:
谢谢指点!
这是一台小型直流震动电机,功率110W.
偏心块是一个园柱体,直流电机轴从园柱体中偏心位置处的孔中穿过,该孔仅只能让电机轴穿过,没有调整的量.即不能调整.
请大虾继续指点,谢谢!